原理图网表对比

楼主(2022-07-18):
请问大家有没有cadence原理图网表对比的方法或者工具?感谢!

网友:
    可以用ultraedit,或者分别导入Allegro以后,用Design Compare功能进行对比

网友:
    tools-->Design Compare就可以的

网友:
    Orcad自带的功能就可以啊 tools-->Design Compare

楼主:
以前用的版本低没这个功能,高版本可以使用。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