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遥感技术?

楼主(2022-07-18):
    什么是遥感技术?

网友:
    遥感技术是指从远距离感知目标反射或自身辐射的电磁波、可见光、红外线结目标进行探测和识别的技术

网友:
    遥感技术是应用各种传感仪器对远距离目标所辐射和反射的电磁波信息,进行收集、处理,并最后成像,从而对地面各种景物进行探测和识别的一种综合技术。

网友:
    遥感技术是根据电磁波的理论,应用各种传感仪器对远距离目标所辐射和反射的电磁波信息,进行收集、处理,并最后成像,从而对地面各种景物进行探测和识别的一种综合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