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里的EPCS1可烧写多少次???

楼主(2022-07-18):
    FPGA里的EPCS1可烧写多少次???

网友:
    EPCS1就是一般的E2PROM芯片,理论烧写次数大概为一万次,实际上可能要少于这个数。烧写次数过多,寿命耗尽,即便是能烧写进去,FPGA读取出来的数据也可能出错了。

网友:
    大概为一万次.
EPCS1就是一般的E2PROM芯片,理论烧写次数大概为一万次,实际上可能要少于这个数。
    烧写次数过多,寿命耗尽,即便是能烧写进去,FPGA读取出来的数据也可能出错了。

网友:
    EPCS1实质上是一个flash,一般可烧写上万次。
    JTAG下载模式测试时采用 主动串行(AS)模式:EPCS1,Altera专用配置芯片,用于保存FPGA的配置信息。
FPGA(Field-Programmable Gate Array),即现场可编程门阵列,它是在PAL、GAL、CPLD等可编程器件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的产物。它是作为专用集成电路(ASIC)领域中的一种半定制电路而出现的,既解决了定制电路的不足,又克服了原有可编程器件门电路数有限的缺点。

网友:
    EPCS1实质上是一个flash,一般可烧写上万次的,研发的不用太在意烧写次数的,绝对够你用。说明:JTAG下载模式测试时采用 主动串行(AS)模式:EPCS1,Altera专用配置芯片,用于保存FPGA的配置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