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运放没有输入时,输出的问题分析

楼主(2022-07-18):
如图提问:为什么运放在没有输入的情况下会出现输出电压,无输入测得输出电压为5.82V,这个电压已经导致MOS管导通出现漏电流。
该如何解决这种问题???

网友:
    200K电阻有点大,试着降低点

网友:
    考虑运放的VOS问题
几个mv的失调电压,在R80上能产生几十毫安甚至更大的电流
运放的输出必须大于MOS管的开通电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