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式射频衰减器概述、结构及分类?

楼主(2022-07-18):
固定式射频衰减器概述、结构及分类?

网友:
射频衰减器用于降低信号电平。一般希望想降低信号电平的原因可能是为了避免分级电路接收电平过高的信号,或者是为了满足应用中控制信号电平的需要。

网友:
通过布置电阻杆和电阻盘的组件实现连续可变的衰减器电阻,但仍然有许多是采用芯片制造。

网友:
    看看大佬们怎说

网友:
    对于芯片衰减器,电阻通过沉积在导热基板上的各种材料产生,并且根据工艺-厚膜或薄膜-物理尺寸和所用材料,将产生特定的电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