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正确选择MOS管?

楼主(2022-07-18):
    如何正确选择MOS管?

网友:
    选择好MOS管器件的第一步是决定采用N沟道还是P沟道MOS管。在典型的功率应用中,当一个MOS管接地,而负载连接到干线电压上时,该MOS管就构成了低压侧开关。在低压侧开关中,应采用N沟道MOS管,这是出于对关闭或导通器件所需电压的考虑。当MOS管连接到总线及负载接地时,就要用高压侧开关。通常会在这个拓扑中采用P沟道MOS管,这也是出于对电压驱动的考虑。

网友:
    选择MOS管还要考虑散热要求。须考虑两种不同的情况,即最坏情况和真实情况。建议采用针对最坏情况的计算结果,因为这个结果提供更大的安全余量,能确保系统不会失效。

网友:
    选择MOS管的还要看MOS管的开关性能

网友:
    MOS的选择非常多样,我可以根据您的要求进行推荐,感兴趣可以发规格书与样品测试。VX13728711035刘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