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cst能不能记录一个面的数据?

楼主(2022-07-18):
    那个probes中貌似只能设置点的数据的记录,能不能设置某个面的呢?

楼主:
    就是哪个probes不是可以记录某点的场强么,然后我想记录一个面的,有这个功能么?就是记录某个面的场强的值。

网友:
    有记录在面或线上积分的功能,你说的这个我不感确定有没有,没使用过这个功能,记录一个面也是有间隔记录的,与其如此,不如直接将场图导出某个面的数据就好了

网友:
    将电场监视器的数据导出试试,里面数据是三维的,然后找你需要的面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