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原理图的 pcb footprint 文件必须放在固定文件夹吗?必须包含psm和pad文件吗?

楼主(2022-07-18):
逻辑库的封装文件好像必须放在share/pcb/pcb lib这个文件夹,不然在PCB editor里面调不出来,而且必须有psm和pad文件才行。我尝试了好久也没发现修改路径的方法,也就是说我以后的PCB封装文件只能放在这里?系统有没有自带一些最常用的封装,例如过孔、0805、QFN...

网友:
pcb footprint要在PCB editor软件中的setup\User Preferences...\Paths\Library里面,设置好padpath(pad焊盘)和psmpath(psm封装)的路径,可以添加不同路径的封装,就是可以有好几个psm封装路径的,PCB 封装必须包含psm和pad文件的

网友:
封装文件要包含这两个还有Dra文件

网友:
普通的PCB库一般是放三种文件:dra, psm, pad。 路径设置楼上已经说了。如果是公司用一般是放在服务器上,把路径指到服务器就可以了。

网友:
allegro软件中的setup\User Preferences...\Paths\Library里面    把多余的路径删掉,然后把你用的库的路径  放到里边  Apply 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