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点击shape能够显示最大高度的skill

楼主(2022-07-18):
具体是创建一个层,器件封装里面的shape,点击shape之后就能在这个层里面显示出来!

网友A:
建议你去看看placebound具体是干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去看看placebound具体是干什么的

大概是我pcb完成后,在placebound层点击器件shape就会有最大高度显示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概是我pcb完成后,在placebound层点击器件shape就会有最大高度显示

这需要你在做封装放placebound的时候添加器件高度信息,后期你在PCB里面才能查看高度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概是我pcb完成后,在placebound层点击器件shape就会有最大高度显示

这需要你在做封装放placebound的时候添加器件高度信息,后期你在PCB里面才能查看高度信息

有高度信息,想要高度文字显示在板上

网友B:
    你是说点击placebound层的shape之后,将shape的高度显示到丝印层吧。

    我这有个一键输出所有placebound层shape的高度信息到特定层的代码。如果你有SKILL基础需要自己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说点击placebound层的shape之后,将shape的高度显示到丝印层吧。

    我这有个一键输出所有placebound层shape的高度信息到特定层的代码。如果你有SKILL基础需要自己改。

    对的对的就是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说点击placebound层的shape之后,将shape的高度显示到丝印层吧。

    我这有个一键输出所有placebound层shape的高度信息到特定层的代码。如果你有SKILL基础需要自己改。

    可以方便分享一下吗?

网友(2022-08-25):
引用 网友B:
    你是说点击placebound层的shape之后,将shape的高度显示到丝印层吧。

    我这有个一键输出所有placebound层shape的高度信息到特定层的代码。如果你有SKILL基础需要自己改。

    你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说点击placebound层的shape之后,将shape的高度显示到丝印层吧。

    我这有个一键输出所有placebound层shape的高度信息到特定层的代码。如果你有SKILL基础需要自己改。

    大佬,求分享

网友(2023-06-02):
    好几年前写的,从一个skill里摘出来的,一直没优化过,不能直接使用,仅供参考。
    1. ;;添加高度信息
    2. procedure(_dbAddHeightInfo(heightClass myLayer)
    3. (let (i myHeight myRotation myOrient myOffset myCerter textHeight uFc tmp p)

    4.         uFc = axlMKSConvert(1 "mils" car((axlDBGetDesignUnits)))
    5.
    6.         axlVisibleDesign(nil)                ;关闭视图
    7.         axlVisibleLayer(strcat("PACKAGE GEOMETRY/PLACE_BOUND_" myLayer) t)        ;打开层
    8.         axlVisibleLayer(strcat(heightClass myLayer) t)
    9.         axlVisibleUpdate(nil)                ;显示生效
    10.         axlClearSelSet()                        ;清空选择
    11.         axlSetFindFilter(?enabled `("NOALL" "SHAPES") ?onButtons `("SHAPES"))
    12.         axlAddSelectAll()                        ;选择所有shape
    13.
    14.         /* p = axlGetParam("paramTextBlock:38")        ;修改字体
    15.         p->width = 20.0 * uFc
    16.         p->height = 25.0 * uFc
    17.         p->lineSpace = 1.0 * uFc
    18.         p->photoWidth = 4.0 * uFc
    19.         p->charSpace = 1.0 * uFc
    20.         axlSetParam(p) */
    21.
    22.         foreach(i axlGetSelSet()        ;遍历shape
    23.                 when(i->parent                        ;过滤掉假shape
    24.                         myRotation = mod(round(i->parent->rotation) 180)        ;方向信息转换归一
    25.                         when(myRotation == 135 myRotation = 315)                        ;135度单独处理
    26.                         textHeight = axlGetParam("paramTextBlock:2")->height        ;得到字体信息
    27.                         myOffset = case(myRotation                ;根据字体信息计算偏移;可以改成sin和cos,需要确认。
    28.                                                 (0                list(0 ,                                                 - textHeight / 2))
    29.                                                 (90                list(textHeight / 2 ,                        0))
    30.                                                 (45                list(textHeight / 2.8285 ,                - textHeight / 2.8285))
    31.                                                 (315        list(- textHeight / 2.8285 ,        - textHeight / 2.8285))
    32.                                                 (t                list(0 ,                                                 0))
    33.                         )
    34.                         myCerter = axlMXYAdd(trBBoxCenter(i->bBox) myOffset)        ;根据偏移计算text的正中心
    35.                         myOrient = make_axlTextOrientation(?textBlock "2", ?rotation myRotation, ?mirrored nil, ?justify "center")        ;选择字体
    36.                         if(tmp = i->prop->PACKAGE_HEIGHT_MAX then
    37.                                 myHeight = atof(car(parseString(tmp))) / uFc * 25.4 / 1000        ;高度信息转换成毫米
    38.                                 when(myHeight >= 1.0                                ;高度大于该值才处理
    39.                                         axlDBCreateText(sprintf(nil "%.2f" myHeight) myCerter myOrient strcat(heightClass myLayer))        ;创建Text
    40.                                 )
    41.                         else
    42.                                 axlDBCreateText("N/A" myCerter myOrient strcat(heightClass myLayer))        ;创建Text
    43.                         )
    44.                 )
    45.         )
    46.         axlClearSelSet()
    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