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向二极管是否可用两个二极管代?

楼主(2022-07-18):
    谁知道双向二极管是否可用两个二极管代?啥电路板上有?先谢了。

网友:
    一般不行,而且与你的用途有很大关系

网友:
    看一下参数就知道了。不能代替的

网友:
    你说的是双向触发二极管吧,其和普通二极管是完全不同的工艺,参杂方式也不一样。工作曲线更是完全不同。
如果说近似的话相当于两个稳压二极管串联,其主要作用用来控制双向可控硅导通。这里有份资料。你看看就知道了

    双向触发二极管(DIAC).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