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Cir文件进行PSPice仿真?

楼主(2022-07-18):
如何使用Cir文件进行Pspice仿真?

网友:
protel有自带仿真功能,不过有点麻烦,将原理图中的电子元件全部替换成sim信号库中元件,再进行电气规则检查,如果没错,就能仿真。软件还自带3D试图功能,能将你设计好的电路板用立体图表现出来,你可以根据显示的图进行判断是不是你所想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