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间断电源是什么?

楼主(2022-07-18):
    不间断电源是什么?

网友:
    不间断电源即UPS当停电时候有些设备(比服务器精密仪器大型机械设备)需要持续性供电给些设备供电装置间断电源;当市电正常供电时候UPS有稳压作用 。

网友:
    不间断电源指一种稳定可靠的供电形式。可以利用几种电源组合成为不间断电源。比如使用市电供电的系统要求其前一种电源电压低于170V的时刻,第二种电源即刻接替第一种供电,其转换时间不大于20毫秒。

网友:
    不间断电源简称UPS。
    是将蓄电池(多为铅酸免维护蓄电池)与主机相连接,通过主机逆变器等模块电路将直流电转换成市电的系统设备。主要用于给单台计算机、计算机网络系统或其它电力电子设备如电磁阀、压力变送器等提供稳定、不间断的电力供应。当市电输入正常时,UPS 将市电稳压后供应给负载使用,此时的UPS就是一台交流式电稳压器,同时它还向机内电池充电;当市电中断(事故停电)时, UPS 立即将电池的直流电能,通过逆变器切换转换的方法向负载继续供应220V交流电,使负载维持正常工作并保护负载软、硬件不受损坏。UPS 设备通常对电压过高或电压过低都能提供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