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了pads9.5.为什么在使用route 时,老是强制关闭啊!

楼主(2022-07-18):
使用了pads9.5.为什么在使用route 时,老是强制关闭啊!

网友:
你的设计数据有问题,解决方法:shift+i。

网友:
我以前也是经常出现这种错误,现在出现得少了,也一直不知道是很忙原因,但是,我有时不小心按错了键盘也会出这种错。

网友:
设计习惯和操作习惯的问题。

网友:
这应该是软件的BUG吧,有时候直接拉一根线就很容易死掉!

网友:
英文没有,中文会出现。亲自体会

网友:
应该是9.5不能在win10上,之前有,不过我现在很少遇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