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CAM350 里如何选择线或焊盘?

楼主(2022-07-18):
在CAM350 里如何选择线或焊盘,并自动捕捉它们的端点和中心点,就像V2001 里按S 键后能选择线并自动显示当前的D码。

网友:
按“Z”键,其作用和V2001 的S 一样。

网友:
有时按“Z”可能抓不到中心那就把移动量弄小点就可以了。

网友:
按“Page Up”把标框放大,再按Q 键点相应PAD就会有D码状态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