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耳机可以换芯片吗?

楼主(2022-07-18):
蓝牙耳机可以换芯片吗?

网友:
    能当电源用,不过蓝牙的电池容量很小,没有多大的实际价值,并且电用完了,充电的话光电池,里面没有保护电路,电池会冲坏,或者还有爆炸等危险事情发生请不要这样使用!

网友:
    可以,蓝牙耳机的电池换发和mp3一样,拆开,然后重新换个,当然你起码要回使用电烙铁,换的时候注意电池大小要合适

网友:
    很多蓝牙耳机芯片内部有程序的,就算能搞到也要自己去搞程序,太过麻烦,不如再买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