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电源线宽度?

楼主(2022-07-18):
    PCB电源线宽度?
要在PCB走220V,20mA的线,不知道要在板子上画多宽?

网友A:
    220V?线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间距
    1mm宽最少可走800MA电流,极限走1A,当然和铜皮厚度也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0V?线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间距
1mm宽最少可走800MA电流,极限走1A,当然和铜皮厚度也有关系

    间距要留多少呢?

网友:
    建议你留2——3mm

网友:
    间距5mm以上把

网友:
    220V就要注意爬电距离和电气距离,推荐间隔至少2mm~3.5mm。如果是1OZ铜厚,1mm线宽可以过750mA~850mA,那如果是2oz铜厚余量就可以更大,1mm线宽过1A足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