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区分射频同轴连接器的连接头?

楼主(2022-07-18):
如何区分射频同轴连接器的连接头?

网友:
一种应用广泛的小型螺纹连接的同轴连接器,使用寿命长、性能优越、可靠性高。广泛用于微波设备和數字通信设备的射频回路中连接射频同轴电缆中。

网友:
1:正接SMA公头(SMA-J)(SMA公头公针)我们可以知道和我们用的有点不一样,里面是针,但这个才是常规的SMA公头,英文表示为:SMA-J。国内产品上使用的较多,相信许多网友也有买到过这种接头。

2:正接SMA母头(SMA-K)(SMA母头针)和我们用的也有点不一样,里面是孔,这种的叫正接SMA母头。英文表示为:SMA-K。

3:反接SMA公头(RP-SMA-J)(SMA公头母针)

网友:
    看使用到的频率,根据需求去使用,测试一般用探针吗(单端/差分探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