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Sigrity SPEED2000 差分线做TDR 仿出来的阻抗有问题

楼主(2022-07-18):
用Sigrity SPEED2000 差分线做TDR测量,6组90欧的差分线,结果全部为180欧左右,想知道问题出在哪里,请大佬回答一下吧,谢谢!

楼主:
TDR和TDT的设置

楼主:
刚开始很正常,一个来回之后,阻抗就变成180欧了

网友(2022-08-23):
这个是怎么做的,有教程吗

网友:
按照单线阻抗设置吧,应该设置为45.5OH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