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种阻值的电阻在不同的电流下,电阻会发生变化吗?

楼主(2022-07-19):
同一种阻值的电阻在不同的电流下,电阻会发生变化吗?

网友:
    :hug::hug::hug::hug:

网友:
    不会变,除非外界因素影响。

网友:
    有电流必然会造成电阻发热,温度一上升,阻值必然发生变化。

网友:
    测电阻阻值需要在无电流状态下用万用表或者其他测试

网友:
    有可能变化,看电阻的温度系数和功耗,如果温度系数很大,电流大,功耗接近了电阻的最大功耗的20%以上了,不同电流下电阻是改变的。其实任何电阻不同电流下电阻都是改变的,只是改变的很小,比如PPB的变化。还存在一种材料原件叫忆阻器,阻值与曾经流过的电流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