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装问题

楼主(2022-07-19):
我用orcad画完原理图,PCB Editor 画完封装后问下怎么将 PCB库和原理图库中的器件对应起来

网友:
设置原理图封装中的PCB footprint

网友:
    把ORCAD里的pcb footprint设置成封装的名字

网友:
    在原理图中每个器件都有一个PCB footprint

网友:
    原理图里面的PCB footprint一栏填写对应的PCB封装名称即可。也就是说原理图里面的PCB footprint对应你的PCB封装文件dra的名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