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cst的文件怎么复制

楼主(2022-07-19):
    cst的文件怎么复制?有时想改动里面尺寸,但又怕改后更差,所以复制一个改动。但复制过后里面没有模型,怎么解决呀?

网友:
    看你使用的是哪个版本,2008的目录结构和hfss一样了,只要复制×.cst文件就可以了,如果是低版本的,建议在软件中打开你原来的模型,然后另存为新的文件名,放到你要放到位置就可以了,同时建议建模最好全参数建模,这对设计优化都有好处

网友:
    我也觉得在CST内无法测量两个部件之间的距离,给设计带来些麻烦

网友:
    选择两个部分的关键点就会显示两个部分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