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M350中Analysis菜单下的功能有哪些?

楼主(2022-07-19):
CAM350中Analysis菜单下的功能有哪些?

网友:
Silk to Solder Spacing 这是软件自动检验丝印层与阻焊层间距的功能。

网友:
“Copper Slivers”时指那些在生产过程中容易造成脱落的细而窄的铺铜区域。这项功能不仅能检测出细窄的铺铜区域,而且还有修复/修剪功能。

网友:
Check Drill 这个功能项是用来检验钻孔层的各种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