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又不会用了

楼主(2022-07-19):
规则设置不允许短路的,不知道为什么拉线的时候小于间隙还能走,直接短路。

原先的设置要么推动现有走线,要么绕过,绕不动的就不出线的。

这个怎么恢复回去

现在是这个状态出现上面问题的,

感觉没什么问题的,不知道按什么了。

网友:
    DRC检查报错不
    是那个地方的优先级设置问题,比如铺铜规则

楼主:
    T-D后里面的create violation 没打勾,勾了后就好,不过总感觉问题不在这。

网友:
    你没有开在线DRC

网友:
    走线的时候用shift+r切换drc模式。

网友:
    跟开不开在线DRC没关系,就如2楼所说,感觉好像是优先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