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永磁同步电机矢量控制仿真速度反馈明明是机械角速度,乘以30/pi就是实际转速,为什...

楼主(2022-07-19):
永磁同步电机矢量控制仿真速度反馈明明是机械角速度,乘以30/pi就是实际转速,为什么要乘以极对数4?

网友:
    乘以30/p那个叫转速,单位(r/min),乘以极对数那个叫电角速度wr,单位(rad/s),它们之间是一样的仅仅是单位换算,既然有了给定,这两个量不管反馈那个都是一样的,不行你试试

网友:
    乘4的应该是电机转子机械角吧,这是要转换为电角度。电角度=机械角度X电机极对数
至于转子速度,乘30/pi(9.55)就是将弧度(rad/s)转换为转速(rpm或r/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