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合适的替换MOS管主要看哪些参数或条件?

楼主(2022-07-19):
找合适的替换MOS管主要看哪些参数或条件?

网友:
1、种类;2、ID(持续和峰值);3、PDM(最大耗散);4、Rd(有时候要考虑)。

网友:
实际替换时,MOSFET的特性曲线往往有所不同,还要进行上电实测,光看指标不行。

网友:
原则上是大参数替代小参数 主要看电压 电流 内阻 当然还要看外观封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