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件导入问题:正常出网表,导入不报错,板子里没有这颗零件待摆放。

楼主(2022-07-19):
    这颗有问题器件如图

网友A:
    这张图片看不出来什么原因,要看place器件时的那个报告,是缺少footprint,还是缺少pad。

网友:
    要手动,摆件一下。同时还要有OUTLINE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张图片看不出来什么原因,要看place器件时的那个报告,是缺少footprint,还是缺少pad。

    Place里没有这颗零件,也不报错,工程师重新了更新原理图才把问题解决

网友:
    :hug::hug::hug::h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