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allegro中,在setup命令下,为什么我少了一个cross_section命令?

楼主(2022-07-19):
allegro中,在setup命令下,为什么我少了一个cross_section命令?

网友:
你启动的时候 是有版本让你选择的,不同的版本 菜单是有差别的

网友:
allegro的菜单是可以随便修改的,可以加 也可以减 x:\Cadence\SPB_xx.x\share\pcb\text\cuimenus 下面都是菜单文件 用写字板就可以打开的 allegro.men 是allegro的菜单 你可以随便修改

网友:
    看看大佬们怎么说

网友:
    可以试试楼上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