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请问,如何用C#语言控制CST?

楼主(2022-07-19):
    能不能够用C#语言通过控制VBA宏,进而控制CST进行建模与仿真?先谢过了

网友:
    好像没什么实际意义啊,CST本身就可以用宏实现建模、仿真还有后续数据处理啊

网友:
    要做集成化的协同仿真!

网友:
    类似与antennamagus
也是直接调用c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