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 电压输出可调的芯片有哪些?

楼主(2022-07-19):
单片机控制 电压输出可调的芯片有哪些?

网友:
l298n输出电压可调?它是个半桥驱动,只输出固定电压。用PWM调占空比才只能调节输出功率。

网友:
单片机上真正的电压输出可调是DA输出,比如连接AD/DA芯片PCF8591,但它的驱动能力不行,功率输出的话得接驱动。

网友:
单片机是数字器件,只能控制引脚电平的高低(只能0v或5v),而不能直接控制输出电压
如果想得到
其它的电压,只能以pwm方式输出占空比不同的脉冲信号,滤波后得到不同的平均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