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O与DC-DC 简单比对和选型

楼主(2022-07-19):
    一、LDO(low dropout regulator)
    1、LDO:低压差线性稳压器,字面理解就是线性的;
    2、输出电流等于输入电流
    3、效率:等于输出电压与输入电压之比,输入输出压差大,效率低,反之效率高,因为输出输出的电流是大致相等的,
4、类型:固定输出、可调输出
二、DC-DC

    1、DC-DC:DC转换成DC
    2、效率:效率比较高,重载时可以到96%,轻载80%以上。
    3、类型:升压式(boost)、降压式(buck)、升降压、反向结构
三、LDO与DC-DC选型
1、输入输出电压接近,LDO比DC-DC效率高,输入输出压差大,DC-DC效率高
2、成本:LDO比DC-DC低
    3、外围电路:LDO比DC-DC简单
4、噪声/纹波:DC-DC比LDO差;
5、最大输出电流:LDO一般几百mA,DC-DC一般几A甚至更大

网友:
    DCDC一般着重会考虑纹波对系统的影响

网友:
    非常明了,唯一一点:输入电流=输出电流?比如输出5V10mA,输入10V,多少mA呢?

网友:
    如果输入电压和输出电压接近,最好选则LDO;如果输入电压和输出电压不很接近,最好选择DC-DC

网友:
    LDO,输出5V200mA(1W),输入40V,电流也是200mA吗(8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