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图为什么输出不了5V,现在输出电压为0V,不知道哪里出现问题呢

楼主(2022-07-19):
    下图为什么输出不了5V,现在输出电压为0V,不知道哪里出现问题呢

网友:
    是不是 2引脚接的不对

网友:
    芯片损坏,焊接错误……都有可能。

网友:
    测一下 1, 2,4 ,7 脚 有无电压,

网友:
    先仔细检查焊接,这是初学者最容易出问题的地方。再检查元件的选择是否合适,特别注意储能电感的选择。都确认无问题则考虑可能是元件本身的问题。

网友A:
    EN Pin 只能耐 6V!

网友:
    EN 浮接Floating)是 Enable!

    閹了它吧!

网友:
    你的使能引脚接的很怪,看下这块有没有问题

网友(2022-12-30):
    EN电阻接错了,应该串接进去;这可能不是没有输出的主要原因,查查手册EN的耐压吧

网友:
    抄电路了解一下

网友:
    还是要多看规格书

网友:
    7楼厉害,楼主还是要多看下规格书,EN一般是上拉或下拉,可以预留RC方便以后调试。

网友(2023-12-18):
    2脚问题,EN使能脚是需要通过电阻上拉到电源或者下拉到地,阻值一般是10K,而不是直接接到电源。

网友:
    en浮空就好,还得是狗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EN Pin 只能耐 6V!

狗大师厉害!想顺便请教下, 这是不是意思BST电容的耐压6V,但一般取值在2~3倍。所以楼主耐压取值16V是没问题的是吧,但想问下为什么会有2~3倍这个说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狗大师厉害!想顺便请教下,这是不是意思BST电容的耐压6V,但一般取值在2~3倍。所以楼主耐压取值16V是没 ...

有種美食叫醬鵝」,你有沒有聽過?

However, the rule of thumb dictates that you should derate ceramic capacitors by 50%, which means that if you are expecting to have a maximum of 5V between the capacitor's leads, then you should use a capacitor rated for 10V or more.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狗大师厉害!想顺便请教下,这是不是意思BST电容的耐压6V,但一般取值在2~3倍。所以楼主耐压取值16V是没 ...

網路上有另一種說法:
    自舉電壓是用恰吉幫浦Charge Pump)產生的,根據恰吉幫浦Charge Pump)原理,電路中的電容耐壓至少要兩倍

    但小弟還是支持醬鵝的說法,因為它實在太好吃了......@#$%^&*!

不是啦!根據日寇羅慕電子ROHM)的這篇文檔,自舉電壓頂多就是兩倍輸入電壓,但橫跨在自舉電容Bootstrap Capacitor)上的電壓,是以輸入電壓為基底(VIN to VBS),所以總電壓還是不會到兩倍輸入電壓

    boost behavior with bootstrap capacitance_an-e.pdf

网友:
    EN脚接的有问题,最高6V或者要经过一个100K电阻然后接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種美食叫「醬鵝」,你有沒有聽過?

    However, the rule of thumb dictates that you should derate c ...

听过,但也只是听过大师一语中的呀,我就说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说法,原来是这样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網路上有另一種說法:
自舉電壓是用恰吉幫浦(Charge Pump)產生的,根據恰吉幫浦(Charge Pump)原理, ...

    谢谢大师赐教!本应该想到跟它所在的电路工作原理有关。谢谢!

网友(2024-02-21):
    EN脚电压不对吧,12V直接怼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狗大师厉害!想顺便请教下,这是不是意思BST电容的耐压6V,但一般取值在2~3倍。所以楼主耐压取值16V是没 ...

    一般的DCDC需要自举  个人认为是里面的开关MOS的开启需要高电压,,如果不用电容引入脉冲  芯片内部整流  功率MOS的开启就只能用输入电压  这样MOS就没法完全开启  轻的发热严重  重的直接不工作  电容的耐压其实就一倍  但是考虑的脉冲尖峰的影响  一般用2倍

网友:
引用 网友A:
EN Pin 只能耐 6V!

网友:
在2pin与7pin之间跨接一个100K的电路,也就是说,EN交不能直接连接VIN,需要电阻来限流,不然芯片有损坏的风险。

网友:
    不错,很适合新手的学习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