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技术和DSP技术有什么不同?

楼主(2022-07-19):
    FPGA技术和DSP技术有什么不同?

网友:
    硬件层面的不同。在硬件层面,DSP是ASIC,如同CPUGPU一样,适宜于量产降低成本,缺点是(硬件)设计一旦确定,便不易于修改。而FPGA较灵活,可以通过硬件描述语言进行快速设计和改进,但成本较高,传统上讲用于ASIC的prototype设计。

网友:
    在软件层面上,给DSP写程序和给多核CPU写程序,给GPU写程序,没有太大区别,DSP有完善的C语言编译器。目前高端的FPGA中都集成了硬核DSP。

网友:
    FPGA主要使用HDL,包括VHDl,Verilog,还有数模混合的描述语言Verilog-AMS等。DSP使用C,汇编语言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