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进行射频陶瓷贴片电容的测试?

楼主(2022-07-19):
如何进行射频陶瓷贴片电容的测试?

网友:
目前广泛应用于各种射频电路中的贴片电容因其尺寸和电容量均较小,没有比较合适的射频段测试仪器。

网友:
利用射频矢量网络分析仪在高频至射频波段(300M~3000MHz)对射频陶瓷贴片电容(尺寸约2.00mm×1.26mm×0.67mm,电容量0.5~7.5pF)进行了扫频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