滤波器接地不良对滤波器性能有什么影响?怎么解决?

楼主(2022-07-19):
滤波器接地不良对滤波器性能有什么影响?怎么解决?

网友:
由于滤波器接地不良,接地阻抗较大,有一部分骚扰信号能通过滤波器。

网友:
为了解决搭接不良,应把机箱上的绝缘漆刮掉,保证滤波器壳体和机箱有良好的电气连接。

网友:
滤波器的输入输出线之间有机箱屏蔽相隔离,消除了输入输出线之间的骚扰耦合,保证滤波器的滤波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