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负片工艺的流程是什么?优势有哪些?

楼主(2022-07-19):
PCB负片工艺的流程是什么?优势有哪些?

网友:
    负片工艺的PCB生产流程:开料—钻孔—全板电镀—贴干膜—蚀刻—表面处理—测试—外形—检验—包装。

网友:
    孔不用干膜封住直接蚀刻,可100%保证无铜,没有干膜封住的孔就会像需要蚀刻的线路一样被完整的蚀刻掉,从而保证无铜。

网友:
    全板镀铜均匀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