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画pcb的时候 有人告诉我每个芯片的电源旁边都要加电容 是做什么用的 怎么加?

楼主(2022-07-19):
画pcb的时候 有人告诉我每个芯片的电源旁边都要加电容 是做什么用的 怎么加?

网友:
电容是没有任何 “保护" 功能的

网友:
    滤波用的,靠近管脚摆放,注意fanout方式尽可能的让回流路径短

网友:
    小容值一般都是滤波用,大容值有储能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