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N管上的电阻电压为什么小于P管?

楼主(2022-07-19):
我用MOS管的一个N管和一个P管分别做了一个连接电阻的电路(都是高端驱动) 都是4V电压输入。为什么N管上的电阻只有2.5V P管上的电阻有4V。

网友:
不是控制led 负载是一个传感器三线制 VCC GND OUT;然后就是需要加保护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