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FPC线路板的检验标准是什么,该如何检验,有没有具体的检验规范?

楼主(2022-07-19):
请问FPC线路板的检验标准是什么,该如何检验,有没有具体的检验规范?

网友:
不同的板有不同的要求,一般有行业标准、厂内标准、客户标准等。

网友:
一般都是按客户要求来。

网友:
如果你想看具体的如何检测、检验规范那些,你可以参考一下IPC-TM650实验方法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