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足什么参数来查询三极管的具体型号,而选用这个三极管?

楼主(2022-07-19):
满足什么参数来查询三极管的具体型号,而选用这个三极管?

网友:
选择电子元器件是个比较麻烦的事情,经验非常重要。

网友:
根据放大倍数、耗散功率、温漂等来比照选择一个接近你要求的管子。

网友:
三极管的性能要略高于你的要求,这样留有余地。

网友:
在满足性能的情况下,价格越便宜越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