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Thread同时挂载w25q128和SD卡两个设备失败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楼主(2022-07-19):
rtthread挂载两个设备,一个w25q128挂载在根目录/,一个SD卡挂载在/sdcard,都能挂载成功,SD卡放一个font.bin文件,用f_open(&SD_FILE,"/sdcard/font.bin",FA_READ)返回提示没有文件,是我的路径错了吗

我的最终目的是把sd卡里面的font.bin文件拷贝到w25q128中,就是无法打开这个文件,也就无法读取,不知道原因在哪里

在msh中 能正常进入sdcard目录也能看到里面的文件,但是用f_open无法打开

网友:
你用 dfs_open 试一试

网友:
可以单步调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