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温度过高会保护吗?

楼主(2022-07-19):
FPGA温度过高会保护吗?

网友:
FPGA加速卡的高温保护方法及装置数字温度传感器采集FPGA加速板卡的温度CPLD读取数字温度传感器采集FPGA的温度,当读取温度的次数达到预设的次数时,判断读取到的所有温度是否大于预设阈值,若读取到的所有温度均大于预设阈值使FPGA停止工作。
若读取到的所有温度在正常工作温度范围内,配置FPGA的reconfig管脚为高电平,通过上述方案,若读取到的所有温度均大于预设阈值,强制FPGA停止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