删除Design Cache中的器件

楼主(2022-07-19):
    他们在画原理图时是copy别人的,请问一下如图的这个怎么删掉。导致我画板子的时候导入网表就会多出这个器件(一个测试点)。

网友A:
    在Design Cache上单击右键选择Cleanup Cache,如果原理图中没有用到的就会被清除掉,否则就会保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Design Cache上单击右键选择Cleanup Cache,如果原理图中没有用到的就会被清除掉,否则就会保留

    试了一下没有用啊。就是如图这个TP1,照应到原理图当中啥也没有。

网友A:
    既然元器件列表中有,那就说明原理图里面用到了,好好找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元器件列表中有,那就说明原理图里面用到了,好好找找吧。

原理图如下,很简单的。我在PCB板子中高亮这个测试点,在原理图中映射的是最下面的这个器件。

网友:
    你可以从原理图库删掉,然后再cleanup

网友:
    碰到过类似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