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1拖9的DDR3的S参数异常

楼主(2022-07-19):
    图片

    图片

网友:
    是不是哪里操作不当

网友:
    阻抗,端接设对了?

网友:
    说明地址、时钟线的回损比较大,多节点比较多,阻抗不连续性是会比较严重

网友(2022-12-26):
    这种一驱多的拓扑,若全设置好了50欧盟端接,(假设一个主控驱动4颗DDR颗粒)那岂不是在DDR端本来就会产生负反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