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n下面的动态铜皮自动避让

楼主(2022-07-20):
    请教一下如图是怎么设置的:差分PIN下面的铜皮在没打孔的情况下自动避让了N层。

网友A:
    设置了routkeepout

网友B:
    没得设置吧,应该是用skill根据两个过孔或者两个焊盘自定创建相应层面的route keepout挖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了routkeepout

    具体怎么设置的啊

网友:
    上文件 来查看

网友:
    ROUTE KEEP OUT,画两个圆加一个长方形,然后复制粘贴就是了

网友C:
    自动加回流过孔设置,铺铜时可以自动生成差分对过孔避让。

网友C:
引用 网友C:
自动加回流过孔设置,铺铜时可以自动生成差分对过孔避让。

    看图,然后根据帮助来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图,然后根据帮助来就好。

我试试,谢谢

网友:
    有可能SHAPE的PIN避让设置这里设置了这种避让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得设置吧,应该是用skill根据两个过孔或者两个焊盘自定创建相应层面的route keepout挖空的

大神 能否看下我的最新帖子帮忙看下问题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