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线一键包地

楼主(2022-07-20):
    有时候微带差分线需要包地,走的弧线手动包地不太美观,有没有可以一键给差分线包地的操作。

网友A:
走线的时候把空间预留出来即可,到最后整板铺地铜就会自动包上还省事不香吗,何必那么麻烦,你走线过程用铜箔去包它,万一需要调整走线你还得反复去修改包地不累么。

网友:
    楼上正解,最后整块铺GND更省事啊

网友B:
    要预留空间,可以先打一圈GND过孔,这个是可以快速自动做到的,然后最后整块去铺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走线的时候把空间预留出来即可,到最后整板铺地铜就会自动包上还省事不香吗,何必那么麻烦,你走线过程用铜 ...

表层有很多器件和走线,如果铺整块铜的话,会有很多的孤岛铜和尖角铜,又要花时间去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预留空间,可以先打一圈GND过孔,这个是可以快速自动做到的,然后最后整块去铺铜

围绕差分线一键自动打地孔怎么办到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表层有很多器件和走线,如果铺整块铜的话,会有很多的孤岛铜和尖角铜,又要花时间去处理。

    最后可以选择性手动铺一下,也并不是一定要整板都铺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可以选择性手动铺一下,也并不是一定要整板都铺起来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可以选择性手动铺一下,也并不是一定要整板都铺起来

所以表层的差分线究竟要不要铺铜呢。

网友:
    速度 低没必要纠结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围绕差分线一键自动打地孔怎么办到啊?

    可以通过place——via arrays——boundary来实现差分线包GND 过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通过place——via arrays——boundary来实现差分线包GND 过孔

    又学到了一个技巧,十分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表层的差分线究竟要不要铺铜呢。

    一般两层板铜箔要包紧一点,多层板有参考平面就不一样了,可以不铺,如果非要铺的话铜箔距离走线不能太近,太近会影响阻抗的,一般按3W或以上的间距来。

网友C:
    复制一下线,线转铜皮,右键点铜皮选Expand/Contract就可以加大了,两个都加大。再合并SHAPE.然后转化为动态。说起来复杂,做起来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复制一下线,线转铜皮,右键点铜皮选Expand/Contract就可以加大了,两个都加大。再合并SHAPE.然后转化为动 ...

    哈哈哈,问题就在于线变成铜皮这步操作。

网友D:
    為什麼我的Shape 右鍵 沒有Expand 這選項...

楼主:
引用 网友D:
    為什麼我的Shape 右鍵 沒有Expand 這選項...

    Find栏中只选铜皮,左键点击铜皮边缘,右键就有了。请问线转成铜皮怎么操作的啊?

网友:
    打孔包会不会更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哈哈哈,问题就在于线变成铜皮这步操作。

有这个SKILL,免费的。  load("x_cline2shape.il" "www.eda365.com")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这个SKILL,免费的。  load("x_cline2shape.il" "www.eda365.com")

不是太清楚,可以稍微说的详细一点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s://www.eda365.com/thread-30450-1-1.html

    十分感谢!!!

网友:
    线变铜皮有个比较绕的办法,就是在这根线周围先铺动态铜A,会把线的位置自动避让出来,然后chenge成静态铜A,把A挪到外面,再在上面铺一层动态铜B,就能得到和线相同形状的铜皮B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走线的时候把空间预留出来即可,到最后整板铺地铜就会自动包上还省事不香吗,何必那么麻烦,你走线过程用铜 ...

最后铺地的时候,一起处理,省时省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