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F测试原理小结,不错的资料

楼主(2022-07-20):
本文旨在阐述RF测试项目的有关原理性知识,基本不涉及具体的测试方法,测试方法请参照相关文档。 首先学习射频离不开天线,要对天线知识有所了解。 天线(antenna)是RF系统中最关键的零件,发送的时候它负责将线路中的电信号转化为电波发射出去,接收的时候它负责将电波转化为电信号。根据洛伦兹定理,变化的电场会产生磁场,因施加在天线上的电流不同,就会产生电波;当无线电波遇到天线时,电子就会流入天线导体而产生电流。 天线分为全向型和定向型两种。全向型天线收发所有方向的信号,定向性天线只收发天线所指向方向上的信号,可以将能量传送到更远的距离,信号也比较清楚,实际上根本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全向天线。 天线的长度取决于频率:频率越高,天线越短。根据经验,一般的简易型天线为其波长的一般。波长和频率的计算公式是:8(310/)ccmsf其中,例如使用830KHz的调幅广播电台,其电波的波长约为360米,因此必须使用约180米的大型天线。当然天线工程师可以运用一些技巧,进一步缩短天线,甚至可以做到随身携带的程度。 一般在天线的前端还会有个功率放大器PA(power amplifier),其实将功率提升到做大功率后发送。  然后具体了解RF测试中各个参数的含义及其影响因素。

网友:
一起互相交流学习,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