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电路加偏置电压的问题

楼主(2022-07-20):
这是我搭建的一个双极性运放电路 增益设置100倍放大不变 输出是+-2.5v.现在希望增加一个2.5V的上拉电压,将其变成单极性输出 也就是0-5V 通过模拟 发现在负电源和R1之间增加一个100KΩ的电阻可以实现 但在实际测试中 却出现了严重的削波 零点以上的电压基本全部没有 刚开始以为是输出超过了电源极限 但是当输出降到-1~1v削波依然存在

网友:
    运放的电源,改为单电源。VEE -5V,改为地

网友:
    建议:使用单电源,用电阻分压,取中间点,将跟随器放大输出到”信号的地“。

网友:
    用叠加定理,加入上拉后相当于加入另外一个信号,要算放大倍数的,不是加上去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