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perture are used which have a size of 0问题

楼主(2022-07-20):
cam350导入gerber时:最後提示对话框Zero dim Aperture内容为“Aperture are used which have a size of 0“,这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你的D码表里面存在数值为0的D码,应该是PCB软件导出的时候造成的,试试重新导出。

网友:
导入350之后,按A键查看D码表,然后高亮显示,并检查修改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