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串接二极管来做电源的反接保护电路

楼主(2022-07-20):
一般我看到二极管都是串接在正极的,我在想如何串接在负极会怎么样?
比如说在单片机的负极和电源负极串接一个保护二极管,那么是不是单片机的负极是不是永远都是0.7v而不是0v,这样会影响到单片机的正常工作吗?

网友:
如果是直流电输入的,反接就没有电流输入了。参看附图,把电容去掉。这样就能保证你输入端正负随便接,而输出端正负不变。其实就是整流桥。

网友:
如果你串接前的地和单片机电路没有其他连接,对单片机是没有任何影响的!单片机的负极是0V.
。如果你串接前的地和单片机电路的地联通.二极管被短路失效!
只是最好还是尊重大家的习惯,串接在正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