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ADS的MOS管三阶跨导怎么仿真?

楼主(2022-07-20):
    大家好,我要仿真一个NMOS的三阶跨导,怎么仿真啊.谢谢啊!
所以特地来找大家帮忙。

网友:
    仿这个是看失真特性?

网友:
    扫描直流特性,然后用计算器求导数

网友:
    先扫转移特性曲线 ids v.s. vgs
然后用diff()函数求导数
    求两次导数就可以得到。